方正税控机主板找不到键盘故障(PS/2 USB都不行)

楼主(2011-05-21):
客户:xx
型号:精英945GZ-M3(方正税控机上)
故障:开机显示正常,提示键盘没有然后卡住,外接PS/2  USB键盘都没有效果。
检修:查PS口,对地全部正常,拆除4只对地贴片电容,无果。
      更换IT8712F-A,故障一样。仔细观察开机过程,待机时,键盘口PS-2的的数据时钟线都是近5V正常,开机后,过几秒,
      就听见板载蜂鸣器轻微的短叫了4次(类似键盘短路),然后数据时钟线电压就降下来,提示报错。
      刷过BIOS,故障依旧。

网友:
是不是跳线帽跳错,或者有供电不足的地方,例如电容漏电等

网友:
该机PS/2口没有供电方式选择跳线(5VSB  / 5VSYS),况且我测量了,故障前后5V正常。
挂在PS/2口的4个滤波贴片电容全部去除了。故障依旧

网友:
本人几天前也遇上这么一例,故障一模一样,换IO也没有解决问题,估计是南桥挂了.

网友:
我的检修思路也和LZ一样,也换了IO,后来估计是南桥挂了,至今仍没有修了.请高手们出来指点下.

网友:
重点量测IO的LPC总线的相关测试点.

网友:
如果LPC总线有问题,IO就不能正常工作了,那么就无法开机、读取BIOS了。
我判断也是南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