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学修主板心得!!!!

楼主(2011-05-21):
      本人是个一点电路基础都没有残疾人,(10年前因车祸造成我左侧肢体不能活动),今年39岁了,总感觉要学点什么,来赚钱自己养活自己,不想拖累家人。
     说句心里话,学习主板维修心里一点底也没有,就连拆个元件也要找人帮我拿下来,因为我只能一只手拿烙铁,自从上个月结识月饼老师以来,跟着学习了第21期远程主板维修,说句心里话,老师讲的很好,因为当时能基本听的懂,很快21期培训准时结束了,可是感觉自己好像什么也没学会,手上拿着主板,连从哪查起和怎么下手都不知道!!!心里感觉很惭愧,人家20几岁的小伙子都能学的会?我怎么就学不会呢?大概一直郁闷了二三周时间,整天就是在论坛里看看的相关贴子,突然有一天看到凤城师兄的贴子,图文并茂,从故障现象到维修过程都写的很详细,一共看了大约10几篇凤城师兄的贴子,心里渐渐的有了些思路,比如,拿到一块主板首先你要测短路(测试点在老师的课件中你要总结出来,包括供电、时钟、复位的测试点在维修之前一定搞清楚)就是对地打阻值,当然方法老师在培训中已经讲过,课件中也有,这你要会,在没有出现短路的情况就可以上U,然后按着供电、时钟、复位的思路逐一的检测,当然根据故障现象后边还有什么压CPU座、压桥、刷BIOS/换IO等等好多吧?我是新手说不好,目前自己也只能理解这么多。
      我修好的第一块板是华硕P5AD2-E的775针的主板,故障就是全板无复位,不跑码。我的维修过程是先测短路、发现没问题后上U,拿着打印出来老师的课件再找到相应供电、时钟和复位的测试点,发现供电、时钟都正常,就是在上假负载测复位时发现,CPU的PG信号才0.02V,感觉不应该这么多低,(说心里话我也不知道正常是多少)通过看老师的课件和在群里向同学们请教。知道CPU的PG是电源管理芯片发过来的,这样重点就转移到了电源管理芯片上,测量电源管理芯片的PG脚电压为0V,通过和看老师的讲课视频知道,电源管理芯片正常工作的条件有三个:供电、EN信号、和VID信号,经检查没问题,因为我是新手,这下没辙了。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心想,是不是电源管理芯片坏了,要不然工作条件满足了,怎么不正常发出PG信号呢?就这样我将电源管理芯片ADP3180用ADP3181代换了一下(因为我有同型号的),焊好后,装上U和检测卡试机.哇!!跑码了,心里非常高兴极了!!!
       这就是我修好的第一块板子,我知道这故障对于各位师兄来说,简单的很,基本可以“秒杀”10分、20分的就修好,所以请各位师兄和老师不要笑我,对于我这样的新手,当时真的是不知道怎么下手,怎么去修。
       在此真心的感谢月饼老师和群里的各们兄弟,感谢你们的帮助,给了我学习主板维修的信心!!!我觉得这篇“心得”也许多少会让和我一样的新手兄弟有个借鉴,所以写出来。仅供大家参考!!!同时希望大家能多多帮助我,让我们一起努力学好主板维修!!!

网友:
兄弟加油。只要倍出努力没有过不去了坎。支持你

网友:
CPU的PG应该是从南桥而来的吧

网友:
身贱志坚,向你学习!相比我四肢健全,生活无忧,学习维修也有几年了,就是时冷时热的,真是惭愧!

网友:
CPU假负载的PG是南桥发出的
南桥发出这个PG的条件是要收到电源芯片发出的PG。
你居然直接跳过南桥 了。呵呵。
你的板子CPU供电正常吗?

另,课件里也有很多实例呀。你都看过吗~~

网友:
兄弟支持你啊,加油,讲的不错

网友:
感谢老师指导,真不好意思。没想到有南桥。让大家见笑了

网友:
兄弟支持你,我们一起加油!

网友:
多学,多看,多动手,慢慢把自己培养成老手

网友(点评):
但愿主板维修学好,让我们一起努力

网友:
加油!很多方法可以自己去创造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请多多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有机会请多指教

网友:
勤奋的学习和耐心的维修是成功的必经之路。

网友:
说的很好,。我深有同感,学习的过程,只要思路打开,很快就知道怎么弄了

网友:
很佩服你,月饼老师说了,CPU的PG是由南桥发出的,而南桥的PG信号是由电源主IC发出,要想电源主IC发出PG信号,必须VCC.EN.VID.都是正常的。

网友:
只要倍出努力没有过不去了坎

网友:
失败是成功之母!

网友:
不要说自己什么都学不会,不不学肯定不会,不试过永远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修好,不要怕,放心大胆的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