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主板L—vk8m890G中电源接口9脚处连结的三脚P06f03G用什么代换?

楼主(2011-05-21):
在主板L—vk8m890G中电源接口9脚处连结的三脚P06f03G用什么代换?

这一个是待机供电的MOS管,用什么可以代换?请问哪位老师知道?

这个MOS管的型号:P06f03G

网友:
普通N沟道MOS管,随便代,料板上,CPU供电随便拆一个换上去就行了!

06N03。。。09N03,,,,别用华硕的有种板上的结型场管代就行了。。。上料前,不管新旧,W用表测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