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看看这个航嘉

楼主(2011-05-21):
在地摊上当收了个坏电源 请大家看看这个D5旁边是什么芯片

网友:
有可能是DM311吗

网友(点评):
正是,这个芯片就是DM311

网友:
电源具体型号没有吗,我有几款航嘉电源,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具体型号是航嘉冷静王  至尊版 2.3   400W

网友:
我有台2.0航嘉冷静王  至尊版  型号HK500-52AP,没有看到有芯片,D5应该是个二级管。和你的不一样。和你差不多的位置有个D8和D8A是两个大的整流二级管。穷啊没有相机,照不了片片,急啊

网友:
难道是空的  看到背后有拆焊的痕迹  D5一定是标示旁边二极管的

网友:
只有 具体看电路了 没有一样的电源

网友:
我的也是2.0版的至尊,没有这个东西,呵呵
顺便问下,他的主动PFC用的块子能用什么替换?

网友:
C10这里的电容式什么型号?谢谢!我想把它修好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这个电源和我的一样,呵呵

网友:
楼上我们的电源一样,C10在哪儿位置?我的电源是自己用的,刚坏的有一个月,刚开始有叫声,我以为是主板在叫,用了没有多久,在吃饭,听到房间里,嘭一声,声音很响,主板没有看到有什么问题,打开电源,保险黑了,PCB背面的几个电阻烧黑了,现在还放着呢,没有烙铁,没有修!麻烦你拍个PCB线路背面的,照片我看看!看看电阻是多大的以后好修!

网友(点评):
老兄能不能拍个正面的呀,你这有点斜啊,看不到呀,麻烦你了,谢谢

网友:
不知道你要哪块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就是你发的图的位置,右边开关管的下面的三个贴片电阻,我的烧黑了,看不到是多大的。

网友:
呵呵,基本是保险,  1R0     272   2R00
                        272                      2R00
                              2R2          2R2
                                           一共7个,按图排列顺序

网友:
2楼说的是应当对的,,是7个脚的

网友:
没有一样的电源,不知道是什么IC.但是你可以把这个IC各个脚所接电路大概说一下,我们也许可以猜到是什么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