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F173WD 显示器

楼主(2011-05-21):
一台神舟17的显示器是LED的  型号是:HF173WD现像是不接信号线时按开关键显示无信号   一会灭了   一开还是一样  只要插上信号线就黑屏了   屏是镜面高亮屏 看不到暗影    测并屏供电  3.3V     LED背光供是  19V  到屏上有一个AUO的片子型号好像是L1101-1N  好像是控制背光的  19V经过一个电感分成两路了   一路到  AUO片子的   另一路经过一个二级管电压升到26V了(这个是压是背光亮时测的   接上信号线后19V了,)经过两个电容一个0偶是阻到背光排线   背光排线有 14脚    前三个供(1、2、3)(4、5、6)空脚   其他的到那个AUO片子上   背光亮时其他脚上没有电压   不亮有2V的是压   接上信号线 背光供电19V  其他2V电压   电源指示灯变蓝色 接到信号   黑屏   接上信号线  MCU温度有点高    不知道 是那里问题了   有修过的  指点一下    谢谢

网友:
没信号时有些显示器是几秒闪就进入低功耗状态,你接上信号后黑屏查一下输入接口跟程序部分有没问题,你可以用一个通用驱动板点试一下机。

网友:
输入应该是没问题   接上信号线   指示灯就蓝   可以接到信号 这是他驱动板  右边有两个八脚下面那么个型号PM25LV512就是程序块吧    中间那个大的型号是TSUMU58CWHL-LF         PM25LV512 八脚  1、2、5、6、直到大芯片上了   3、7、8相通  4脚接地      会不会是程序问题

网友:
mcu尤其是sop8的mcu温度高就应该不正常了,重点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