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 请教个问题

楼主(2011-05-21):
屏幕闪一下。。但启动不了。。处在黑屏状态
重新按开关。。还是那样
一般这样现象。。是哪里?
高压?
黑屏
科技通
屏暗才是高压的问题呀,这是不显示。和显卡有关

网友:
我感觉最有可能是灯管

网友:
正常工作的前提是电源,所以先查12V和5V。看输出电容是否鼓包,鼓包就换了。都正常就查高压、灯管

网友:
高压板 灯管

网友:
在看一下有没有虚汗的

网友:
如果屏幕闪一下就黑屏,同时显示器电源指示灯为绿色常亮的话,主查高压。
同意楼主:
5.0
科技通
同意楼主:
嗯,

网友:
看看电源板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支持4楼说法

网友:
我赞同六楼

网友:
主要查看高压供电,不行用个通用的先测试下。

网友:
把高压板 大个的电容换掉 试试

网友:
是高压的问题。。。。可以确定
显卡我根本就没插

网友:
供电高压灯管

网友:
我赞同3楼的维修思路,但是老修的修人,就先查高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