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945GL主板无桥供电?

楼主(2011-05-21):
精英945GL主板无桥供电,查是由RT9218提供的,换了2个RT9218还是一样,测得RT9218
1脚:5V                      14脚:0。65V
2脚:0.65V                 13脚:1。68V
3脚:接地                   12脚:0。35V
4脚:0V                      11脚:5V
5脚:1.5V                   10脚:0V
6脚:空脚                    9脚:0V
7脚:空脚                    8脚:空脚

网友:
1.换芯片
2换左边下面的场管
3慢慢查各脚相连的元件是否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老大,我换了北桥的场管现在供桥供电正常了,CPU电压偏低只有0。8V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上真U试试看多少V 。没有VCORE就按VCORE原理修en vid vcc

网友:
查9脚FBL 应该要有点电压,或者看下我发的一个精英板帖。也是南北桥电压只有0.6V的,是VTT1.2V那管子有问题

网友:
此板修好了,是北桥供电的场管坏,没有CPU供电有个电容被拆了,补上就好了,谢谢各位老大指点,

网友:
修主板,好象仔细观察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