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19液晶被泥水淹,现满屏竖花

楼主(2011-05-21):
长城19液晶被泥水淹,现满屏竖花。 求助解决方法。

网友:
估计是进水屏坏了,报废

网友:
百分百是屏坏了。跟我这长城显示器一样

网友:
LZ不先自己动手一下吗?先换快屏试试啊,把自己怀疑坏的先试试看啊

网友:
估计是进水屏坏了

网友:
恭喜楼主,又多一块废屏
·~~~~
那么花,明显是屏挂了,好像压屏的地方可以搞得定,楼主可以去试试

网友:
屏报废了,,维修停止吧

网友:
进水,烘干了试一下。看能不能正常?

网友:
我接到一台长城22寸的也怎么花,换了扳子才好的,楼主几水了就直接报废了.

网友:
应该是屏的基板坏了,我有一个LG的,故障完全相同,进水了

网友:
这种故障基本都是难修的了。。屏坏了。

网友:
lz 先换一个 主 IC 试试看

网友:
   我这有一台   也是被水淹过的   屏坏了

网友:
这个不是我们修屏口中的满屏线,这个是花屏,建议楼主单独把屏拆下来测试一下,也许你运气不差

网友:
上次我这里一台液晶  空调水滴进显示器 液晶屏进水还可以正常显示  就是里面有水印。

网友:
没有得修了,屏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