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水牛22寸液晶,请教高 手!~

楼主(2011-05-21):
大水牛22寸液晶,高压板,驱动板。都坏了。全换后不插屏排线,白屏。插上屏的排线,黑屏。确定屏的问题。请教,一般是哪个芯片坏??我这水平也只能到这,很菜。遇到屏有问题的,基本就没办法了。
芯片
黑屏

网友:
插上屏看看5V是不是被拉低。如果被拉低、看看屏DC-DC电路。一般是那的问题。

网友:
你能确定你换上去的驱动板支持22寸的屏?上面是否有跳线,跳线试试!!!

网友:
怎么全都坏了, 是否人为损坏

网友:
你先用通用板试下,确定哪个问题再说,你说这种情况不一定是屏坏

网友:
换芯片试试

网友:
柒佰
的帖子
我前几天遇到一台是白屏 后来拆开一看屏线没插 被人拆过 后来插上就不亮了 黑屏 用灯管代换了看 上组加外接的就不亮 而且外接灯管还在亮 后来又用下组加外接就能点亮 后来拆开了一看灯管挂了 换上 OK 是什么牌子的记不得了 像这说明高压保护不好 所以灯管有问题接外的也不会黑 希望能帮助你一下

网友:
电源板与驱动板是好的话.那就是屏上面的短路.查电容看看.

网友:
在更换换驱动板、高压板和灯管之前必须确定屏能够点亮,要不你更换配件也是白换。只要有一支灯管可以亮,就可以外接单灯高压板点亮灯管,再配件通用板点屏,以确定屏是好是坏。

网友:
你换了驱动板,刷了22的驱动程序没有?

网友:
为了明天而奋斗
的帖子
通用板的,跳线肯定有的,不是那个问题。

网友:
谢学江
的帖子
怎样刷??

网友:
菲克斯
的帖子
驱动板和高压板都换了,黑屏。确定是屏问题了吧,指示灯显示正常。我想换连着屏排线的那个芯片。那个东西应该是管图象的吧。不出图象!~

网友:
屏供电没问题的话应该就是程序问题

网友:
周明坤
的帖子
指示灯显示正常哦,就相当于不出图象。灯管是好的。应该是出图象的那个芯片问题了吧?

网友:
先测屏供电,看看有没有啊,

网友:
把板全换了 再刷下程序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