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945GV-M2无复位维修一例

楼主(2011-05-21):
如图此板刚来时插上诊断卡,诊断卡复位灯常亮,各项供电正常,cpu供电都有1.2V,量pciA15供电只有1.25v,明显电压不对,然后跑线,一共有两路,其中一路到网卡,摘下网卡后还是无复位,另一路一直跑到内存槽下面的一个14脚的芯片,他用的是个74门电路的第八脚,正好前两天刚修过一摸一样的主板,记得这里的型号是LM324,随便找了一个换上后,一路跑马正常

网友(点评):
精英代工联想的主板

网友:
两块板不一样吧?一样的话怎么会一个74门一个却是运放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的我迷糊了,你讲着复位,跑线到74门电路,怎么变成LM324的运放了,????????

网友:
这个主板别人好像修过,给换成门电路芯片了,但我前两天刚修过这个主板,正好记得这里是个324的。

网友:
原来是桥供电不正常导致无复位。跟复位信号1.25关系不大。你碰上运气了

网友:
台板看不懂啊,跟笔记本的应该差不多吧

网友:
常亮是有复位还是没复位?
新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复位灯常亮是没有复位啊

网友:
原来是上家不会修桥供电,被修成了无复位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记得那板内存下方的那个好像是74门电路吧!不是324吧!

网友:
看完 有点无语  上家是干维修的吗??

网友:
似懂非懂,不知道这个复位电路怎么跑,还有就是那个桥供电,迷迷糊糊的,看来我的学习啦

网友:
看看大家所说的,还真有那么一点不着道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