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915PD2无cpu供电

楼主(2011-05-21):
七彩虹915PD2无cpu供电,它采用了RT9602和RT9245+9603的相结合的管理模式
RT9602的各电压脚为2.13V,2.1V,0V,0V,12V,0V,0V,0V,0V,12V,11.7V,0V,0V,12V
RT9245的各电压脚为1.19V,0.07V,0.07V,1.2V,0.25V,0.07V,0V,0.01V,1.24V,0.01V,0V,0V,1.05V,0.01V
0.99V,0.18V,0.67V,0V,0V,0V,0V,0V,0V,2.17V,2.16V,2.09V,2.13V,4.9V
请大家帮忙看看那里坏了,此主板其他供电正常,电源管理都换了一遍了

网友:
11脚 要1.2V以上

网友:
哈,银牌会员,这叫我如何回复呢。这类情况我的检修思路是先测芯片组电压,再内存供电,在cpuvtt再cpu供电。一般的主板都是这个上电时序,没有前一步就没有后一步输出。第二看有没有专用时序IC,有的话可以参阅资历就知道缺少那个条件。第三是当确认问题在CPU供电里就先测CPU供电对地阻值,注意拿下CPU,再测所有上管G端的阻值,再是所有下管G端的阻值,都OK再查PWM芯片的输出条件。

网友:
这有两个的主控芯片,不知道该先修哪一个了,芯片本身的供电都正常啊?

网友:
肯定是 CPU管理芯片工作条件没有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