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L不开机,急求中?有图纸。

楼主(2011-05-21):
今天 兄弟我接了一台联想E43L的机子,之前在外面维修过,没有维修,然后转到我手里,我之手里也有一个联想E43A的板子,大部分一样,于是我就拿了来对比了一下,没有发现掉件的情况,由于一些原因,没有把这个两板子进行电压的对比。现要我把我维修的过程给大家说一下,请大家帮我看一下有没有还没查到的地方。首先他的开关是有电压3。3V,按下开机键也有变化,然后就查到了I/O上面。

我测了这个芯片的26脚,3。3V   ,3脚0。68V,感觉这个电压有问题,但是没有找到问题出在那里,也不知道这个电压是怎么产生子的,80脚3,3V按下开机键有反应,21脚3。3V,  125脚3。3V按下开机键有反应,57脚3。3V,74脚3,3V,  127脚3。3
35脚3。3V,不知道还缺不缺什么电压,南桥那里只一个3。3V,是不是这款机子南桥那边还缺什么电压啊,是多少伏的呢???我把他的I/O,和南桥都换过了,还是一样,BIOS出刷过了,还是一样。我在给大家传一份它的图纸,大家帮我看一下,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网友:
IT8502 3脚电压应该是3.3V

网友:
3脚 RTC_VCC 这个一般情况下低于2.6V就不触发了。。

网友:
打下RTCVCC的对地阻值、看看是不是短路把电压拉低了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刷过了,还是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B:

打过了,没有短路。很正常。

网友:
跑3脚的相关电路,这条路上的电容和上拉电阻是不是正常

网友:
换个EC试试

网友:
重点放在3角的rtcvcc电压上。

网友:
RTCVCC不正常。估计就是这个问题。看他连到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