辅助电源开关管是否起振的判断

楼主(2011-05-21):
通电后测基极对热地电压有时是负数时有+5VSB输出,有时电压为正也有输出+5VSB。到底怎样判断辅助电源开关管是否起振???请高手指点!

网友:
不用想的太复杂,其实有+5VSB输出辅助开关管就是已经启振了

网友(点评):
你说的输出部份短路是哪个输出部份?红黄还是绿紫.如果绿紫短路不会起振的.

网友:
这个是不是得用示波器来测?

网友:
还有一个方法,用万用表测辅助开关管的CE极,如果启振的话,电压是会跳变的

网友:
这应该是105K那个坏了吧?

网友:
还是用示波器吧,,,维修是要有这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