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普屏LQ150F1LW14问题

楼主(2011-05-21):
夏普屏LQ150F1LW14因为没有调整驱动板上的电压跳针!直接上电后!就是先是白屏!过后就是出现这个竖的花屏!
这个问题我应该修那个地方呢!那里坏最多

网友:
先用通用板测试,是屏问题,还是驱动板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说的是我以是换了一个新板来试得出来的图片呢!

网友:
意思就是说,你确定是屏的问题吗?前天我换灯管后也出现这个现象,但问题在驱动板上的电压跳为5V,最后改为3.3V后,一切正常。找个可以跳电压的驱动板试下。

网友:
重刷个程序

网友:
高压板的问题,或程序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