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板上边的光耦讨论,工程师请进!

楼主(2011-05-21):
修这么长时间液晶了。但是从来没遇到过光耦出现问题,请问光耦出现问题会有什么样的情况?会没有电压输出吗?
电源

网友:
光耦是电压反馈用的 光耦坏了 电压会不准 吧

网友:
光耦的工作电压较低 电流也很小 生产工艺简单 属于最可靠的元件之一 除非遭雷击 否则就算你四脚反插也不会损坏 只是不工作而已

网友:
光耦坏了可能是电源无输出,也有可能电源有输出但是电压抖动等等

网友:
这个也要讨论,元件很容易测量的,,

网友:
光耦坏无电压输出。是指通电瞬间有电压,然后无电压。电源芯片内保护电路动作。

网友:
反馈用的 光耦坏了 电压有一定相差,还电压还是有输出的

网友:
光耦坏的话 一般都是次级输出的电压有跳变 一般都是这样的故障

网友:
不同的坏法故障不一样,可以引起没输出或电压不准不稳或烧开关管等等

网友:
有可能保护,有可能没电,也有可能电压跳. 更有可能电压升高烧电源IC和开关管及次级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