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F8S有开机声,内外接不亮

楼主(2011-05-21):
ASUS F8S有开机声,内外接不亮,一接手感觉是显卡问题,上BGA加焊了,结果还是一样,拆机看到北桥是INTEL的,以前看别人说这个机器北桥容易这样,但以前碰到是NV桥会这样,把北桥也加焊了下还是老样子。屏也换过了,求助高手或者修过这样机器的高手们

网友:
刷BIOS看下,如果依旧的话换显卡

网友:
这种是显卡问题  加焊显卡吧

网友:
可以试试重植显卡

网友:
典型的显卡没做好啊  重新做个显卡就会好的

网友:
應該還是顯卡的問題....
最好重植,不行的話,只能再換顯卡了。

网友:
别瞎搞,盲修,告诉你思路。老师说要查关键测试点,查显卡供电,时钟。查相关走线,本来上个图给你,3.18m,论坛不能上传大于2m图纸

网友:
应该是显卡吧重做看

网友:
看了LZ写的,啥故障描叙都没有,只知道是靠感觉维修的。不要相信别人说的轻易去加焊北桥显卡,最后加成了废板!高手靠感觉可以修好机器,生手如果也靠感觉的话,只会坏事!还是从基本的东西老老实实的来吧!

网友:
显卡板插槽清洗下,,,没插好也会出现这现象

网友:
F8S显卡板 没插好 ,内接也不亮...这我有发生过。
屏没显...常见的是....芯片问题,只有重植球或换芯片....这2个方式。

网友:
换显卡吧。这种显卡板修好的几率很小的。

网友:
还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这个显卡不耗弄,实在不行就换显卡版板吧,上次我整一个,就没整好,压了几次,换显卡芯片几次都没好,最后就只能换显卡版了

网友:
今天准备重值看看

网友:
加焊不行就换显卡,显卡坏了加焊死了都没用

网友:
先找个显卡板时下呢 这是替换法  没有的话换个显卡芯片侃侃

网友:
lz修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