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4520 换桥后键盘有几个键不能用

楼主(2011-05-21):
如题 两台了  换MCP67单桥 无显卡板  换桥后都是键盘一小区域键不能用  加焊了KBC了 也不能解决  请问 这是通病吗?  有遇到的 给个思路

网友:
应该是桥没有换好吧

网友:
如果只是少部分不能用应该不管桥的事了吧,

网友:
有遇到过的吗  只有七八个键不能用  键盘是好的   会是BIOS的事吗

网友:
换了新键盘试过了吗?是不是螺丝顶到键盘什么地方了,按原理来说,键盘只有能用和不能用的区别,因为键盘的数据线只有2根吧,台式机器是这个样子的,还有重装系统了没有
我总是觉得还是键盘的问题

网友:
可能桥本身有问题.

网友:
MCP67的桥不是听说型号非常复杂,很难找准吗?是不是桥找错了?

网友:
我总是觉得还是键盘的问题

网友:
键盘换过了   还是同样的几个键不好用

网友:
进水了吗,估计是键盘问题

网友:
拿过来的时候有没有试键盘是好的还是坏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看帖了么,别人 换过键盘了试了

网友:
还是桥的问题,估计换错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估计还是桥的问题,这个不是单桥吗?桥的肯能行比较大!

网友:
会不会是插的时候不小心把借口弄坏了

网友:
换过桥,没发现过这种问题

网友:
问题解决了 。  4520  USB小板和主板连接处 针弯曲了 插直就好了   查图纸  27 29是键盘的信号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原来如此。插的时候还是小心点的好

网友:
换了那么多次这样的桥还没听说过桥问题会引起键盘不可以用的.

网友:
键盘如果插的美问题 那还是桥的事。。。

网友:
这个的注意了 以后我们才不会犯这样的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