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些主板上电瞬间就掉电的问题?大家来讨论一下。

楼主(2011-05-21):
对一些主板开机,没过几秒就掉电的维修方法有那些啊?排除各组单元供电短路的现象。
对于这个问题我有点棘手,汗!!

网友:
供电问题还要等几秒啊。1秒就掉了
几秒才掉的。有的是不认内存。有的是BIOS问题。有的是CPU温度高了。。。

网友:
我只碰到过方正机用精英845GV的主板上检不到内存而停机,华硕M2V  USB接口,南桥坏几秒后停机,478针CPU风扇塑料卡座坏,775针intel原装风扇扣子坏,AM2风扇座子坏,这些都要几分钟才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