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乱跳键的显示器

楼主(2011-05-21):
菜鸟我今天收了一台乱跳键的显示器,也就是屏幕上老是跳符号来,好像是向下键功能一样的,跳一会后就自动关掉,这个故障会不定时的出现,我初步判断可能是静电(磁)问题,可是在好的时候进入菜单里没有消磁功能。请问高手指点一下是哪里问题,会不会是驱动板,要是的话有没有通用驱动板不用写码的那种,本人懒!!!!!!!!!!

网友:
液晶那来的消磁功能呢?你查下按键是不是漏电了

网友:
把按键都换了..就OK

网友:
谢谢各位,我来试下

网友:
换下按键试一下,不好的话 写下程序

网友:
换按键吧漏电

网友:
你这是CRT还是液晶,,,

网友:
把按键全换掉,百分之九十好了。

网友:
第一次听说液晶还有消磁的哈

网友:
把键都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