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片AGP显卡花屏,跪求高手解答

楼主(2011-05-21):
一片七彩虹的AGP显卡(X9550的)花屏,不知是什么原因
求高手帮我解答,我用基地的软件测出的结果不知道怎么看,请高手给我指点明路!谢谢!

网友(点评):
原来叫ATI9550,(AMD) 9550的GPU爱报废,注意哦。。

网友:
手机拍的不好,不好意思,在线等高手

网友:
加焊一下实验一下

网友:
加旱一下一般都能解决问题

网友:
加焊 显存我试过了,GPU我不敢怕挂了

网友:
加焊显卡,或者换个显卡试试看是不是主板问题

网友:
跟客户把不亮风险先说好 加焊GPU试试吧

网友:
加焊GPU ,不行的话改成128M/64BIT,只要能亮我都这样搞好的

网友:
加焊显卡,基本能解决问题

网友:
agp的显卡加焊会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