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些笔记本不用拆机就可以清灰?

楼主(2011-05-21):
我是新手,接到清灰的机器有点害怕,不知道那个需要拆机,那个不需要,需要拆机的可以报贵点价格,不需要的可以报便宜点,大家指点一下多谢了!
笔记本

网友:
联想的,华硕的一般不用拆机的!

网友:
都可以不拆,直接用打气泵吹。

网友:
有个窍门的,你找到散热的地方,然后再看她的背面附近有罗斯么,有的话基本就不用拆机了!

网友:
这个难说啦。。。。每个牌子的机器都有全拆和不全拆来清灰的

网友:
联想的都不用拆完

网友:
这主要还是看他的结构而定,不是华硕就一 定不要拆机,这样太片面了,要视实际情况而定,这是活的。。。。。别太死脑筋

网友:
侃侃风扇上面有没有盖子 有的话就不用全拆啊 用气泵不性的 灰还在里面 清了等于没清 有不是台机

网友:
ACER的 在很长的时间都是相同的机壳,原来的ACER基本就不要拆就可以清灰

网友:
看多了就会了哇.

网友:
拿到机器看下后盖就知道了,很简单

网友:
你把 风扇上面的 盖子拆了 在直接吹好了

网友:
HP 的基本上都要全部拆开才能露出风扇

网友:
HP ACER 基本要全拆

网友:
翻开底部风扇的位置

网友:
不拆机清不干净,还得加点硅脂什么的

网友:
清灰也是一门技术,也需要耐心和细心,学技术没有捷径,只能自己慢慢积累,不要着急。

网友:
惠普的 最麻烦 要全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