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5570 换7200后 外接有显 lcd有背光黑屏。。。

楼主(2011-05-21):
acer 5570 换7200后 外接有显 lcd有背光黑屏。。。
原故障黑屏开机显卡报警  原来 7300显卡 已经作废,手头只有7200显卡 换上后外接有显   lcd有背光黑屏。外接进入bios后有图  并有一条条细白线  只显示64m显存 (原机128m),4个显存重做 显卡重做(显卡ok的),效果一样。请问各位 ,是不是7200不能代换7300的?谢谢

网友:
可以代换 估计不是显卡坏了 电阻坏了

网友:
你的显卡有问题吧?

网友:
周围电阻没有问题 重做前拍照对照

网友:
你的显卡有问题吧

网友:
再换片显卡试下吧

网友:
显卡没做好吧?还有显在是不是没植好?

网友:
换7300再试试

网友:
您的情况,建议换个芯片
7200  7300  7400  110M 这些我都一样用,没发生过你这情况...都能使用

网友:
这样的问题我遇到过是电阻问题   在显卡附近  2.17K  的电阻坏了  楼主试一下

网友:
肯定可以代换,应该是没做好,建议重做一遍

网友:
可以替换,你可能没做好你在重做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