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850GTO微花求助!

楼主(2011-05-21):
从一电脑维修商那里收了几片坏显卡回来,其中一片铭瑄的X850GTO有轻微的花屏,我直接重植了BGA在上机但是没见好转,不知道是那里问题,我用基地的维修光盘里面的A卡测试城市(MIDIT3)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反正我就用3的那个吧,不会里面的命令不会用啊!NV的就简单多了直接选就自己跑了!那位大侠可以指点下小弟那个A卡的测试命令呢?或是要用硬盘版的才能用呢?

网友:
用B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月饼老师~~~~什么B啊?我就按照提示按1键然后就不知道该咋做了啊!

网友:
r5memid -nocfg -log 试试

网友:
月饼老师,还是不行啊还是提示命令出错;几个版本我都试过了,我用的是基地的维修光盘。A卡的测试程序要用硬盘版的,光盘版的不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