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到一个方正笔记本插耳机 只要有个响

楼主(2011-05-21):
今天修到一个方正
笔记本
插耳机 只要有个响 把猫卡拆了就OK了
笔记本

网友:
實在不懂樓主的意思呢???

网友:
楼主请讲国语。。。
第一,修个方正,插耳机不响
第二,修个方正,插耳机单声道
第三,请楼下理解能力强的国语大师继续

网友:
呵呵呵,就是楼主的错别字,太厉害的 楼主的意思是不是插耳机有一个响,另一个不想

网友:
理解不了。不懂

网友:
也可以理解为插耳机只有一个耳机响,呵呵

网友:
不懂 没说清楚啊

网友:
下次我也注意下

网友:
楼主还是多看看中央新闻多点练好国语先.

网友:
呵呵 我也注意下 !!

网友:
这么简单啊?

网友:
我的理解不知道是否正确:耳机一个响,代表声卡芯片有问题,声卡芯片和猫卡芯片是挂在同一总线上,所以影响到了,拆除猫卡后,声卡修复!是这样吗L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