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显不显外显不显是怎么会啊 !高手 !

楼主(2011-05-21):
内显不显外显不显是怎么会啊 !高手 !

网友:
想表达什么问题?

网友:
先测屏接口信号再测下屏

网友:
null

没说清楚,内存重新拔插看下

网友:
先判斷是不是內存的問題,
若不是,通常是整合北橋、獨立顯卡

网友:
什么都不显你通电了没有哇

网友:
按着显卡看显不显,有可能是显卡坏了!!

网友:
啥机器,啥配置,三无描述,骗分的吧

网友:
是昨天我师傅说的 我没明白也不敢在去问 所以是这里问下  我都有些分了还要怎么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