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同学修到的D600板不触发

楼主(2011-05-21):
触发的条件都正常 就不触发啊

网友:
触发的条件有哪些你说说

网友:
樓主肯定漏查了些什麼~~
PWRSW有3.3v未必會觸發,
EC工作條件有了,但他就是不觸發的也有。
o_O" ~ 筆記本就是這麼讓人難以捉摸,
但是男人就偏愛這樣子~ (就跟女人一樣)
不是嗎? 呵呵呵~~

网友:
待命电压啊 EC的晶振啊 VCC3SW开关电压 AMD还有ATI 英伟达南桥的有的不起振 也可以触发的

网友:
修好了没,学习下

网友:
d600开机板接口处容易虚焊试哈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