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420反复掉电重启维修一例

楼主(2011-05-21):
今天修到了一个板子写出来和大家一起分享,走了一点弯路,说错了,请斧正,我也学习一下,谢谢!
机型:DELL1420

故障现象:电流跑到0.47左右就掉电反复重启循环

拆机一看,灰尘很多风扇已经被都死,独立显卡上面的导热硅胶已经干了,凭检验感觉是是显卡问题,直接做了BGA,上电故障依旧心想不是显卡的问题,这才打开图子分析,查了一下全板电压都有,习惯喜欢先测量CPU的复位,可是找了半天没有找到测试点,就往前查,测量PLTRST#出来没有,

测U14的第4pin没有电压,这是一个二输入或门,当1,2pin有一个为高电平时就从4pin输出高电平,测量供电端VCC 5PIN正常,1,2pin也没有,继续往前查PCI_PLTRST#为什么没有,PCI_PLTRST#是IHC8发出的,可能是ICH8发出这个信号的工作条件没有满足,第一个想到的是产生所有电压的PG信号应该给ICH8,在图纸51页找到了这个ICH_PWRGD信号,

测量一下U9的第11pin没有电压,第14pin供电3.3V正常,12pin也可以测量到高电平,就是13pin没有高电平,这U9是一个与门,只有12pin和13pin都为高电平时才输出高电平,继续找13pin的RESET_OUT#信号,搜索了一下这个信号是U15发出的,也就是EC,

到这里有些迷糊了,EC需要什么条件才会发出这ESET_OUT#信号呢?第一是EC的供电,第二EC要得到RUNPWROK 信号,继续搜索到51页,

还是U9其中一个门6pin发出的,测量没有高电平,在测量输入端的第5pin有高电平,但是第4pin没有,第4pin跟其中一个门的第3pin相连,继续测量第1pin没有高电平,第2pin有高电平,说明问题在第1pin那一路上,第1pin跟U6B的第4pin相连,U6是一个反相器,

只有第1pin输入高电平,第6pin才输出低电平,4pin才能输出高电平,把思路理清楚了才能下一步测量,实测U6A第1pin为低电平,到了这里思路更加清晰了,如下图所示,应该是其中一路有问题把这个信号拉低了,正常情况下Q12,Q14, Q15都应该为截止状态,这时也懒得测量了,分别吹下这几个三极管,当拆下Q15时上电,电流跳变了几下上去了,在料板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过头大一点的三极管上去,插屏通电,DELL的logo出现,故障排除了。

PS:如果不是这个Q15损坏,这板子也撑不了多久,显卡迟早会出问题。

顺便问一下Q12,Q14,Q15的B级正常时电压是多少V?

网友(点评):
后面分析的很好,就是凭经验误杀显卡了

网友(点评):
Q12,Q14,Q15的B极理论电压0V

网友(点评):
电流跑到0.47反复掉点杀显卡。

网友:
有个二极管压降,,,0.6到0.7的压降

网友:
一般我不轻易动南北桥和显卡除非有很确确的条件或是实在不知道要干什么了

网友:
电路分析很清晰,尽管看得有些模糊,先收下来,以后慢慢琢磨,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师兄现在很厉害了,分析的很好,。再

网友:
思路清析,好贴。

网友:
小彭分析能力变强了哦。。。

网友:
思路很正确,没走弯路啊

网友:
为了快修,我也有可能会先搞下显卡。。。

网友:
正常的时候应该小于0.7V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小彭 你把红笔接地测的吧,再把实测的结果发一个上来。如果是负电压,那它是怎么产生的呢?

网友:
电流0.5都不到怎么能会是显卡的问题呢

网友:
0.47这个电流还没到内存呢  所以显卡也还没到

网友:
看见它搞显卡是惯性思维了。。

网友:
PS:如果不是这个Q15损坏,这板子也撑不了多久,显卡迟早会出问题。

网友:
独立显卡 的电流不可能挡在这么低把。。最少在一点几安

网友:
ASUS的板子就是喜欢用分立元件来做PWRGD信号检测电路啊

网友:
呵呵,这板子是用到的分立元件太多了,不太好找啊

网友:
楼主的分析能力不错呀

网友:
线路分析啊   难啊

网友:
Q15,Q14,Q13正常时为OV,不让Q15,Q14,Q13导通

网友:
正常6个三极管,全是截止状态吧

网友(2011-07-07):
如果笔记本主板不过内存而又是独立显卡的,不过内存先考虑显卡啊。

网友(2011-09-05):
呵呵,这个水平在我看来相当神话了,尽管我看的不是很懂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