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路中好像有个规律

楼主(2011-05-21):
                     经过对IBM T40几天的跑线,发现笔记本电路中只要有比较重要的电压输出,这个电压前面就有一些比较特殊的电阻,主要特殊在1.在电路板上,这种电阻颜色跟别的不一样,是绿色的
                         2.它的阻值非常小
                          我想知道这些个电阻是起什么作用的。依稀记得书上说是起电流检测作用的,如果真是起电流检测作用的,那它又是如何工作的。下面上几张图

网友:
熔斷電組,類似Fuse電阻型的,保護用~
過大電流會燒斷,達到保護作用。
IBM常見綠色、藍色。
小弟拙見~~

网友:
大哥,那是保护电阻。一般阻值都标000或2R2,阻值非常的小。还以为发现什么新的惊奇的东西。

网友:
一般那些绿色蓝色的电阻是采样电阻,采样电阻又称为电流检测电阻,电流感测电阻,取样电阻,电流感应电阻。英文一般译为Sampling resistor,Current sensing resistor。用简单的话描述就是一个  贴片采样电阻阻值较小的电阻,串联在电路中用于把电流转换为电压信号进行测量(就是把电阻2端的压差反馈到芯片),让芯片做出相应的动作。。。
http://baike.baidu.com/view/1912733.htm可以看下百度的采样电阻的解释

网友:
限流电阻。你想想欧姆定律就知道它的作用原理

网友:
对的,这种是取样电阻了

网友:
是的//////////////

376057772 -4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起检测和保护的做用的。

网友:
电流检测电阻,顾名思义检测电流。比如流过这个电阻电流增大,两端的电压必然上升。检测芯片里面的比较器或者运算放大放大后与基准或者设定点比较,控制后面电路做出相应动作。或者限制电流。

网友:
上MOS管导通一瞬间会通过电感给供电滤波电容充电,这时电感储能;下MOS管导通一瞬间,电感通过下MOS管给电容充电,这时电感释放能量。在电感储能和放能的瞬间电流都会很大,如果是0.02欧的电阻,电流就算15A,它两端电压就会有0.3V,这样电阻两端的瞬时最高电压反馈到电源控制芯片,芯片就会知道负载是否有过重的情况。主要是检测作用,保护作用是次要的,如果只是保护作用,用保险不好吗?为什么对阻值还要求那么精确呢?

网友:
明显是保险电阻啊,这个最浅显的道理了

网友:
其实只要知道在电路中起什么作用就行了,用来保护电路的,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网友:
10#说得对,跟保护无关。起检流作用。

网友:
用来保护电路的.限流的

网友:
这个  不新奇

网友:
起检测和保护的做用的
限流的

网友:
就是保护的作用,

网友:
就 是 啊   不就 是 个  限流取样电阻啊!

网友:
  不是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