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机本质与恒压恒流

楼主(2011-05-21):
烧机大法,维修经常用到,我发现同学们有些还没有彻底理解。烧机有电流法和电压法。电流法原理是让一定电流流过接近短路故障点,使其发烫。然后触摸发烫部位。确定故障部位或者某个元件短路。通常用在某一组电源有很多去向,去向复杂不明,就是很多供应点,某个供应点“短路”具体不知道情况下,然后就用电流烧机。通常用低电压稍微大点电流具体看情况,一般0.5到2a不能太大,电压也不要超过实际电路工作电压太多,要不把完好电路也烧掉。故障越修越大,电压极性要与实际供电相符。注意电流法只能烧电源短路情况,不能烧信号,信号引线非常细,一个情况烧不出来,还有就是把完好的线路烧掉。测试温度嘴唇最敏感。不信大家可以试试,擦洗干净了“亲”吧,微短发热不严重尤其好用。电流巨大有时会烧线路板,原则上小电流开始慢慢调大。电压法只合适线路板板层短路,实际相对于上面情况比较少些。电压法其实是电击法。用稍微高电压瞬间击穿短路点或者相连微断路(开路)点。相关元件集成电路,三极管二极管等有原器件全部拆掉,要不电压高都会被击穿。总之烧机法不可以盲目。一定要弄清自己在干什么。不然根本找不出故障甚至夸大故障。
再来说说恒压横流的问题,安泰信的维修电源,恒压恒流是自动转换,欧姆告诉我们
I=U/R,U=IR,R=U/I,(u表示电压i表示电流r表示电阻)关键是深刻理解。恒压实质是稳压。我们调多少伏特电压,是可以主观直接实现。也就是你想让电源输出多少电压,实际上就是多少电压(显示的电压不考虑误差)。调整的电流,实质是调整线路限流点,电流不能直接调整,调电流其实是调整电压或者电阻(间接)。欧姆定律明确告诉我们,电压恒定(稳压)情况下电流决定由负载大小。也就是电压一定负载大小决定电流。那么明白上面道理,明白这个电源工作情况很容易,当我们调电流实际上是调整限流点,短路后电源依照调整的限流点自动降低电压来限制电流,此时电路就是横流模式。烧机大法实际上是人为给某个已经接近短路的电路发烫。为什么说要已经接近短路,比如完全短路,电阻小零点几个欧姆或者更小,那么很小的电压就有很大的电流。导线和链接线就会分压很多功率,具个例子说明这个问题:假如板子某点短路1欧姆,那么我们用3
V电压烧,电流就有3a,3a乘3v功率是9瓦。有9瓦的功率在故障点。那么一会就烫了,到底多少烫还看发热点的散热情况。摸摸就知道,所以具体多少电流看具体电路,看具体短路情况,估算下灵活设定。
第三个问题,主板中工艺越先进,所用供电越低,电阻越低(内阻)低到多少欧姆,几个,5欧姆以下的都有,比如nf的显卡,以后还会更低……所以别冤枉了好的电路
本来我是晚饭后休息下回复一个贴而已,结果话越说越多,您看进去什么最好了是我的希望,毕竟我学电子二十年,对电路有自己的见解,至于我多厉害,我会设计千瓦级车载功放,除了赚钱我会的还不少,呵。还有我这个人比较固执尽管学笔记本几个月,看到与自己不一致观点不吐不快。所以有不同见解请回复批评,我也虚心学习,至于我是谁,我是陈浩,网名洋葱,迅维网11年4月实地学员,双喜老师的学生。

网友(点评):
笔记本这一行你是怎么看上的?有车行业好做吗?

网友:
有空真要定下心來好好研究跟實習燒雞法,
多謝樓主的文章,這麼詳細地講解。

网友:
这个..楼主学起来应该很轻松吧

网友:
有时候不太准吧

网友:
唉,还没见过电阻档输出3V左右测量电压的机械表,不知道LZ用的什么表?可否报下型号?

网友:
楼上的朋友,胜利的vc3010,vc3021,装两个1.5v电池都是输出3v电压,还有个9v叠成电池用于r成10k挡。红表笔负黑表笔正,数字表相反,红表笔正,红表笔负。所以测量是要考虑所用什么表,有些资料都会标明用什么仪表测量的结果,因为不同的表有不同的测试值,主意了.........

网友:
楼上的朋友,胜利的vc3010,vc3021,装两个1.5v电池都是输出3v电压,还有个9v叠成电池用于r成10k挡。红表笔负黑表笔正,数字表相反,红表笔正,红表笔负。所以测量是要考虑所用什么表,有些资料都会标明用什么仪表测量的结果,因为不同的表有不同的测试值,主意了.

网友:
  学习学习从来没有用过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精彩啊

网友:
现在我跟迅维网混,跟喜哥混了。哈

网友:
基地真的高手太多了。山外有山!

网友A:
基地真的高手太多了。山外有山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主说了这么多,就没有侧重笔记本烧3.3v和5v!烧公共端,烧芯片供电!之类经验和话题啊!有点看不懂!

网友:
我就指烧3v 5v电源有短路呀,排除电源短路情况,

网友:
这么厉,还学笔记本维修?

网友(2020-04-07):
学了可以修自己的本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