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801IEM的南桥可以用82801IBM的桥代替吗?(已解决)

楼主(2011-05-21):
82801IEM的南桥可以用82801IBM的桥代替吗?
板子是R400的板子,南桥是82801IEM,北桥是AC82GM45的,这板子南桥坏了,不知道能不能用82801IBM的南桥代替,请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点评):
英特尔都用不同的方式来命名了,肯定是有一点区别的,望知道的人指点下~比如说是多个或少个什么功能之类的。。

网友:
可以换的,thinkpad 机器上常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82801IEM的南桥可以用82801IBM 你换过吗??

网友:
绝对可以,有换过的

网友(点评):
我可不敢这样换

网友:
都是ICH9架构的,可以试试。

网友:
太高端了,还没修到过。。。

网友:
绝对可以换的,本人在CQ40英特尔构架亲自代换过

网友(点评):
下次留意下,这些东东

网友:
可以的,我也换过两个.

网友:
学习了!以前都是接触IBM的

网友:
可以。。HEM HBM都可以换的

网友:
已经代换了,事实证明,可以代换的,机器现在已经OK了,哈哈

网友(点评):
实践总结出来的经验,谢谢。

网友(点评):
你还真敢换

网友:
这个学习了    以后不用走弯路了

网友:
绝对可以,实验过的。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英特尔都用不同的方式来命名了,肯定是有一点区别的,望知道的人指点下~比如说是多个或少个什么功能之类的。。

网友:
大家说的不错,支持

网友:
看来只有版主来给点区别了

网友:
实践出经验啊,

网友:
可以换,而且可以正常使用。使用中没有发现有什么不一样。至于IEM IBM E B 是什么意思我们都不知道,

网友:
经验,学习了………………

弃门出击 -10 鼓励灌水

网友:
这种区别好像都用不到普通用户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还是喜哥专业!
现在笔记本远程是用什么构架来教学?CT3。。?听说要换新的构架来讲课了吗?

网友:
可以换。不知道有啥影响不。

网友:
还是学点了新东西,要是找不到同型号的也敢换一换了

网友:
同框架的,也不一定就能换,这能说明这两个是双胞胎。趣味相同。

网友:
我也试过的 反正开机时没有问题 据说有个驱动装不上

网友(2017-05-24):
搞不清楚有什么区别

网友:
我 用到时候 好像是不行吧

网友:
  我记得是 HEM  和HBM 是 可以用的  但是 IEM  和IBM 的我觉得是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