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融球经验???

楼主(2011-05-21):
我在给RBMr50的南桥植球的时候,大部分有铅球都乖乖的融化落到锡点上去了!可是有极个别的锡球就是不熔化啊!怎么烤也不化!这几个极为难搞的怎么才能融化啊!时间长了还怕坏桥!助焊剂都考的干了!难道还要充值球吗!真是有点愁人啊!温度350度,风速3!求经验!谢

网友:
是不是中间的球不上去?下面是不是垫了散热片了?温度可以再高一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温度在高桥也完蛋了吧

网友:
這種情況常遇見,
通常攝子捏一下該錫球,幫錫球熔進pad上,
必要時,用液態助焊劑輔助融化焊接,
小心別碰到別的珠子了。
小弟的經驗跟拙見~~

网友:
0.几的珠啊?珠小的话焊膏少上点!380都不会烧桥的!

网友:
其實據說有些ATI的顯晶是很容易烤壞的。
建議0.5的珠子用錫膏少點,珠子沒下去沒關係,
先吹一次讓全部珠子固定在pad上不會跑,
然後再塗一次錫膏,再吹一次使所有珠子完整的植入pad上。
0.7的就不用怕了,可塗多一點,一次便可ok。
小弟的拙見跟經驗累積~~

网友:
你植的无铅吗。350温度太高了。没吹上去可能你助焊剂涂的不平有的多有的少

网友:
用可直接加热的网做,多放一点焊膏没事,做的时候加少量都没问题。

网友:
这玩意是练出来的,不是听经验或者看经验就能出来的,得自己亲自动手练

网友:
还是温度不够,地线的地方温度上不去啊。

网友:
温度是够了,用镊子拔一下

网友:
再涂组焊机,再吹一次

网友:
多焊一会。没事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助焊剂基地的朋友说涂的薄薄一层就可以,但是好像助焊剂都干了,就是不溶啊!所以来基地寻求一些经验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的这招不错,只吹那几个不容球的地方吗?还是整个芯片都吹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用的什么助焊剂啊这么差。要不你就把那几个锡球搞下来涂上助焊剂上新的锡球再吹一次

网友(点评):
不错,我就是这个做的

网友:
用镊子自己手工补以下好 了啊 有不是很多

网友:
把那个几珠换掉

网友:
回复 网友B:

助焊膏不差,可能是我涂的太少了吧!考的时间太长了!怕坏桥!温度低一点可以不!重涂那几个地方的助焊膏!只加焊那几个球应该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