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Macbook Air不能识别硬盘

楼主(2011-05-21):
苹果Macbook Air本本,超薄的那种,修好了,测试了2天均正常,放在包里,客户来取机时,开机白屏后进不了系统,出现一个方件夹加一个?号,用usb光驱可以进PE,但看不到硬盘,感觉是没有识别到硬盘,MCP89U的桥我已加焊了依旧,这个硬盘谁也没动,应该不会坏了吧,由于没有这个硬盘试,请大家说说这个可能是哪儿的问题。先谢了。

网友(点评):
是不是系统问题

网友(点评):
你把硬盘拆到其他机器上看下,能不能认到

网友:
换个pe试下

网友:
不认硬盘有可能是接口

网友:
这种机子不认硬盘是这样的

网友:
苹果机器BIOS放电才是硬道理

网友:
接口已加焊了,接口供电的3.3V正常,测接口对地值基本正常,重换了MCP89UL-A3依旧,这是没有这种硬盘试

网友:
你这个是不是山寨的那种、我接到一个客户的就是山寨的上网本、也不认硬盘!PE可以进入、但在里面也找不到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