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16大短路的维修!

楼主(2011-05-21):
拿到机器,接可调电源,电源一下跳到底,5A多,赶快拔掉,拆机费了点功夫,拆C壳时,右上角的螺丝里面滑丝,T8的头怎么也拧不下来,光转就是不出来,用钳子也镊不出来,郁闷了,后来发现拧不掉的螺丝一铁片连着,韧性好,其他的螺丝全拧掉,让C壳翘起来,围着这个螺丝转90°,终于可以拿出主板,万用表检查电源接口电阻正常,往下查发现公共点+VBATR电阻只有10欧明显不对了有短路,正常应该400欧以上啊,麻烦了,这个点接所有的供电芯片,几乎提供整个主板的供电,连接无数器件。

冷静再查,所有的电感对地电阻都正常,想想供电最容易坏的是场管、供电芯片,+VBATR接所有上管,10欧阻值跟显卡供电电感的阻值最接近了,马上查,+VBATR与+VDD_CORE之间果然阻值为0,几乎可以断定应该是Q1030击穿,摘掉,+VBATR阻值马上恢复正常,找料板,找个差不多的场管换上。上电,待机电流0.03,正常,按开机,画面出来了。呵呵修复!

(附hp4416图纸)

网友:
那管坏的特多,有时候换了电压是出来了,但是机器就是不显示。

网友(点评):
没上内存肯定不显了,别忘了上内存哦,呵呵!

网友:
LZ挺幸运的,我遇见两台4416S的机器,是大电流,拆开发现里面的南桥,北桥,连CPU都一起烧掉的,不知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点评):
就是AMD芯片,随便运行点程序,cpu温度就快到70度,刚开机都59度。主板温度50度,发热挺厉害,这机器就是一垃圾!

网友:
我现在关心楼主赚了几百?捡到咸鱼了

网友:
+VBATR接所有上管,10欧阻值跟显卡供电电感的阻值最接近了

这句最经典

网友:
这机器的通病了
sc471A同样一起容易烧坏,大家多备点啊

网友:
VGA供电上管烧了,不烧显卡?

网友(点评):
没烧!其他都正常啊!

网友:
6535也是这德性.插电大短路...南桥  EC 待机芯片.网卡.全坏掉.直接扔料板堆里.

网友:
HP的大短通病就是多啊

网友:
这么简单   捡到了

网友:
好案例,珍藏了,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呵呵 要是我没那耐心去检查啊

网友:
下次。我也注意下。。免得走弯路

网友:
我秀了一个  也是管子坏了

网友:
惠普这机器上管容易击穿,但有个疑问,管子击穿加电为什么没烧后面负载。

网友(点评):
我估计吧,是客户坏机器是就马上拔了电源,我试机也很短时间就拔电源,所有没烧其他的。

网友:
这机器最容易出这问题了!

网友:
思路i清晰,判断准确

网友:
大电流5A,才烧个管子。这机器牛××××××××

网友(点评):
我也奇怪了,居然没烧显卡!可能是有地方保护了,有空再分析一下电路图。

网友:
我想说的是楼主不是说所有电感阻值正常,后来的显卡电感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点评):
是啊,显卡供电电感阻值10欧,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