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盒里电感上有那种白黄色物质,是什么

楼主(2011-05-21):
我开始一看以为电容爆浆了.后来把那个卸了,才知道不是电容,原来是电感.可是电感上的那些物质把电感都粘着,好些元件上都有,
二极管
,电阻都有.这种物质是做什么用的?
电源

网友:
新人求解新人求解

网友:
好像是用于元件固定用的吧。通常有些容易拆断或容易左右摇动的元件固定,可以用704

网友:
那玩意儿是起固定作用的

网友:
哦,原来是这样,请问704是什么?

网友:
704硅橡胶?知道了。我郁闷,今天新买了个电源。

网友A:
起固定作用的热熔胶棒

网友:
我看象是丙烯酸酯!

网友:
那是固定元件用的膠,
風槍吹100度就很容易拆下元件。
常見於大功率的電源電路、液晶顯示器的電源板,
凡是用插件的元件,都頗需要固定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