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液晶屏的故障分析

楼主(2011-05-21):
  先来了解一下有关液晶的知识,液晶屏的背光系统包括三个部分:升压板,背光灯管,散光板。其工作原理是升压板将低压直流电(约12v)升压至一两万伏高压,为背光灯管供电,灯管产生的光线经过散光板散光,尽量均匀的投射到液晶屏的每一个部分,我们就可以见到液晶屏显示的的内容了。散光板是物理散光,好像就是一块毛玻璃,基本没有坏的可能,坏的话只有升压板和背光灯管的可能性最大。屏幕发红的原因有可能是升压板损坏导致电压不足,或是背光灯灯管漏气引起汞蒸气泄漏,就像我们的日光灯管一样有时也会出现灯管发红的现象,具体原因还得等拆机测试之后才知道。
    拆本本和台式机是不太一样,首先应该拆掉电池,带电操作是很忌讳的。再就是硬盘也要拆下来,本本的硬盘是很娇贵的,要提前保护一下,而且这样的话本本的重量会减轻许多,拆起来也较方便,顺便提一下的是光软互换的本本还要先将光软拆掉。最好再找一个小盒子用来存放拆下来的螺丝,我就丢了一个螺丝,还好不是很重要的一个。还有就是拿个小本子记一下何处有什么螺丝,有几个,以后装的话会方便一些,等你装完发现还有几个螺丝没有装上就麻烦了。好了,准备工作完成,下面才是正式的拆卸过程,本本的一般拆卸规律是:键盘,上面板,液晶屏,下面板,主板,这个本本就是这样,我们要先将上面板拆下来才可以拆下液晶屏。卸下来就可以将上边板撬开。挑一个小号的平嘴螺丝刀或是钝一点的小刀,慢慢的伸进上下面板的缝隙里,慢慢的将上面板撬开,撬开锁扣的时候会有较大的声音,不要担心,但是切记不可以用蛮力,要用巧劲。为了将液晶屏拆掉,还要将本本的状态显示器拆掉,不然会很碍事,富士通的有个型号的设计是很成熟的,一系列的本本都是这样的,比较常见的就是fmv-450 fmv-475 fmv-575 fmv-5100,外观都是一样的。好了,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妨碍我们拆液晶屏了,下面才是正题。液晶屏也是上下面板扣起来的,一般都会有螺丝固定,大部分的本本是四个螺丝,就藏在屏幕下部的橡胶帽里的,用针挑开就可以见到螺丝了。卸下螺丝后就可以用撬开主机上面板的办法撬开液晶屏的上下面板。拿掉上面板,就露出了液晶屏的内部结构。让我们仔细的看一下,左面绿色的长方形电路板是升压电路板;中间那一块白色板子的是灯管的散光板,现在是看不到背光灯管的,因为它是隐藏在散光板的上端的。好了,现在我们可以用万用表监测一下到底是哪里的问题了,注意,是直流电,请注意选择量程。接口是在背面的,所以要先将升压板翻过来,有一个小螺丝,拆下来就可以将升压板翻过来了。最上面的就是灯管的接口,让我们来测试一下,咦,怎么没有电压,不会吧,升压板坏掉的话很难配的,这下可麻烦了,不对呀,液晶屏发红就是说多少都还应该有点电压的。仔细检查一下,不是吧,没有接电源,对不起对不起,浪费大家的感情。接上市电,打开开关,电压是1.4万伏,万幸万幸,应该是没有问题啊,这样的话就应该是灯管的问题了。这样的话就好办一点了,因为据我所知,灯管总比升压板好买的多。可是灯管有很多种,我们还要继续拆下去才能知道该买那一种。拔掉背光灯管的插头,液晶屏是用四个螺丝固定在下面板上,卸下螺丝就可以将液晶屏拆下来,千万要注意,液晶屏是很娇贵的,摔坏了的话换一块液晶屏和买一个本本的价格差不多,那可就没得玩了。现在还是看不到背光灯管的,因为还是保护在散光板中,灯管是很容易损坏的,所以要特别的保护。用一个平嘴的螺丝刀别开液晶屏的保护边框,就可以将液晶屏和散光板分开,这时候要千万的小心,现在的液晶屏没有任何的保护相当的脆弱,将液晶屏平放在一个安全的地方,最好上面盖一张干净的纸,千万不要弄脏了,不然一会装上有一块斑就不好看了。剩下的就是散光板了,灯管就在散光板的上部,这时候的灯管很脆,拆的时候小心一点,就是它了,我们费了半天的劲就是为了这个直径约2毫米长约20多厘米的东西,有点失望是不是,很不起眼的一个小东西,却费了这么大的劲,不过很佩服生产厂家的工艺。这时候可以再确诊一下,将灯管重新接在升压板上,开机(这次没有忘接电源),果然,灯管真的是红得发紫,确诊。好了,下面是去买灯管,拿出卷尺量一下灯管的长度,哪一个同样的灯管。先接上看一下效果,嘿,东北人说话——贼亮。按刚才记载小本子上的顺序和螺丝的数量按反顺序将机器再装回去。
    好了,将硬盘再装回去,但是注意,这时候请不要安装电池,这样的话出点什么问题的话,只要将电源一拔的话机器就关机了,有电池的话就不行了,有时候速度是很重要的,这是我的一点小经验,虽小但是却救了许多的硬件的命。下面,请信教的朋友向上帝祷告一下,顺便带上我的祷告。开机,熟悉的蓝天白云啊,从来没有想过它是如此的好看,进入到系统内,眼前一亮,原来亮度很暗的屏幕终于大放光明。调节了一下亮度调节器,没有问题,终于可以松一口气,本本换灯管记到此结束。

  事后分析,我们认为是在平时搬运的过程中不小心,引起灯管漏气造成的。在此向有笔记本的朋友建议,请仔细的对待你的笔记本电脑,不然给你脸色看会很麻烦。

  后记:本本的大体设计虽然有出入,但是基本道理和台式机是一样的,只要仔细的按照规律来维修,有一些小的问题我们还是可以解决的。值得注意的是:维修经验是很重要的,千万不要随意的修改顺序和方法,胆大心细也是必不可少的,另外,好的工具也是很有必要的。最后,拆卸本本是有一定的危险性的,最好是请有经验的爱好者来做!!

网友(2011-06-27):
电压是1.4万伏!打错了吧?

网友(2011-08-01):
谢谢了,学习了,多谢了

网友(2012-03-25):
在哪复制的这么多

网友(2012-09-29):
换个灯管有那么麻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