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些笔记本不能GHOST的解决办法

楼主(2011-05-21):
SATA硬盘的是否可以使用GHOST,在使用GHOST给系统做备份时,可能都碰到过这样的情况,用软盘或光盘启动进入系统后,当使用GHOST.EXE命令后系统黑屏,死机了。是GHOST不支持SATA设备吗?难道使用SATA硬盘后,我们就不能为系统做一个备份吗?答案是否,SATA硬盘同样可以用来克隆,但在操作上需要一点小技巧了。

    首先我们先来分析一下,为何在一般情况下系统会死机。一般来讲支持SATA硬盘主板采用的都是I865PE(北桥)+ICH5R(南桥)的芯片组,但由于ICH5R南桥芯片本身的限制,在WIN9X,WINNT,DOS系统使用下,其中一组IDE通道会无法使用,这就是为何我们启动GHOST后,系统会停止响应,因为此时GHOST无法判断系统中到底那组IDE可用。知道原因后,我们就可以对症下药了。一般865的主板的BIOS里都提供了一个屏蔽一组IDE通道的选项,让系统还是只认到二组IDE通道,下面我按ASUS P4P800主板为例来详细说明一下操作方法:(以下方法均为光盘启动模式)

    1、 一个SATA硬盘挂在SATA1接口,一个CDROM挂在PRIMARY IDE接口(设为主盘):
   a) 开机进入BIOS设定,在MAIN菜单中选中IDE Configuration
   b) 将Onboard IDE Operate Mode改为Compatible Mode(有Sata Mode和Compatible Mode两项,这一步至关重要)
   c) 在[Enhanced Mode Support On]中选择[Primary P-ATA+S-ATA]
   d) 重启进入BIOS后,你会发现在MAIN菜单中只有4个IDE设备了,[Primary IDE MASTER]为[CDROM],[Primary IDE Slave]为[NONE],[Secondary IDE Master]为[IDE DISK](你的硬盘的型号),[[Secondary IDE Slave]为[NONE]
   e) 用光盘启动进入DOS后,运行GHOST就可以了
    2、 一个SATA硬盘挂在SATA1接口,一个CDROM挂在SECONDARY IDE接口:
只要将上面第三步中的[Primary P-ATA+S-ATA]改为[Secondary P-ATA+S-ATA],就可以了,此时系统会将SATA1和SATA2设备当作[Primary IDE Master]和[Primary IDE Slave]。
    3、 如果你使用了支持SATA的主板,但没有使用SATA设备时,有些主板BIOS还是默认打开了SATA通道的,此时要使用GHOST来备份系统也会导致黑屏,所以我们也需要在BIOS里面设置一下,来屏蔽掉SATA通道,还是在第一种情况下的第三步中,将[Primary P-ATA+S-ATA]改为[P-ATA Ports Only],此时系统将屏蔽掉SATA设备,你可以将它做为普通的没有SATA设备的主板使用了。

    以上是使用SATA设备和GHOST时的一些小经验的总结,希望对大家有用。其它型号的主板也是同样的设置,不过里面的选项可就没有ASUS的丰富了

网友:
我的主板就是支持SATA的但我没用,也没有屏蔽。GHOS时所有操作都很正常。看来并不是所有主板都是。

网友:
貌似换机器刻了再装也不麻烦....

网友:
有吗  貌似bios中都可以关掉也

网友(2011-06-27):
我去看了一下清华同方的本本。。没有IDE Configuration..估计 这个情况是很特殊。。

网友:
不论台式机还是笔记本,都会碰到这样的问题,解决很简单,一句话,更改SATA的模式。Configuration
翻译过来,就是=兼容模式

网友:
865PE……楼主这贴子应该是有点年份了。转贴起码要注明一下

网友(2012-09-17):
这个不对只会引起蓝屏吧,引导不引导没得关系吧

网友:
我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见过不能ghost装系统的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