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00 进水之后 有个别键打不出来!!!!

楼主(2011-05-21):
此机为进水机    有 BN 空格   空格右边的alt ctrl  左 下  右 这些键打不出来
键盘接口  ec  bios  都有进水的痕迹   处理干净之后  还是一样的问题
换键盘  换ec  换键盘接口   刷bios    都不行  还是一样的效果
bios  里面  和系统里面是一样的  都是这几个键打不出来
键盘接口阻值都是正常的       27脚是个什么信号不知道   高电平也不行  手动拉低也不行

网友:
估计有断线,好好查一下。

网友:
外接好用吗

网友:
外接键盘都正常

网友:
估计断线了,

网友:
是不是电容漏电

网友:
应该还是EC的问题,你自己再换一个看一下

网友:
仔细看看键盘插槽里面的针脚有没有腐蚀的。

网友:
你看有没有  耦合电容之内的  摘掉吧

网友:
外接可以的话就不是BOSI的问题,可能是断线了。。。

网友:
要么没处理好,要么EC,要么断线

网友:
仔细看一下有没有断线的 在进水的位置

网友:
换个键盘试试

网友:
先换个键盘。不行再看看EC的信号对不对

网友:
打值都OK吗?

网友:
键盘接口1到17是480欧姆    18到26是448欧姆
18到26有3.3v电压
没有排容 没有排阻
键盘接口到ec之间没有断线

网友:
换个新的键盘吧!不行就是EC的问题

网友:
换个K/B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
应该还是EC的问题

网友:
要不然换一个键盘看看了

网友:
键盘或EC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