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显示频率的问题?

楼主(2011-05-21):
帮忙看下,T42P的机器,插电源电池的情况下显示频率这样,正不正常,运行网页游戏什么的速度都特别的慢!!!!!

网友:
很正常,单核心的2.1G你想要多快啊!!

网友:
后面显示只有598M,我记得正常的时候应该前面显示为2.10,后面显示2.09才正常 ?

网友:
看系统电源管理方案 改成台式机方案

网友:
台式机方案?没那种啊,那个都调了,都一样的

网友:
我记这种类似于插单接电池降频状态?

网友:
明显的内存也太小了CPU也比较慢

网友:
这个机子   速度  应该还不错

网友:
是啊,应该比较快才对,我查了,t42的机器,显示频率是1.73G  1.73G 迅驰二代1.7的,我这个正常应该是两个2.10G才对吧?只有在单接电池的时候才这么显示的?

网友:
T42机器 用外频533的迅驰二代U 是不会全频的吧  必须用400外频的 迅驰二1.7 1.8  不是1.73 1.86之类的

网友:
BIOS初始化,OK,现在一个2.10GHZ 一个2.09G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