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的芯片信号名词

楼主(2011-05-21):
RSMRST#:是用来通知南桥5VSB和3VSB待机正常的信号,对地阻值不能短路(多发生在I/O或集成网卡上)
PLTRST#:ICH9(北桥,I/O,BIOS等)总复位信号
注释: 只有VccSus3_3正常时PLTRST#这个信号才起作用. THRM# I 热报警信号:激活THRM#为低电平信号使外部硬件去产生一个SMI#或者SCI信号 THRMTRIP#(热断信号)E%
DC芯片上的信号:VCC.VDD.VIN.V+(供电脚)
        EN.SHDN.ON.SEL(开启信号)
        REF基准电压
        PG好信号
北桥:MCH.GMCH .NB   南桥:ICH . SB
总线时钟:BLCK      屏接口:LVDS
待机状态:S5     开机状态:S0     系统状态:S3
休眠状态:S4    芯片自己产生脚:VREG
南桥CMOS复位:RTCRST#  时钟芯片:RTCCLK
时钟晶振:RTCXTAL   I/O晶振:ECXTAC

.PCIRST# :由南桥发出的PCI总线复位信号 3.3的上升沿
  6  CPURST# :由北桥发出的CPU复位信号 1.2V的上升沿
   7  RMRST#  由EC发出的电源恢复信号。
  8 PWRBTN# 是EC 作为唤醒信号发给南桥 解除上一次的休眠状态。
  9 ICH SLP S3 S5 南桥发出的系统休眠信号
  10 3VPCU 只是某些图纸中这么叫 可以理解为 3V待机,也有AL SUS 3M 之类
  11 SMBUS/DATA、CLK  SMBUS总线的数据与时钟信号。!
三极管:NPN(高电位)  PNP(低点位)
EC_RTC(I/O供电)开机之前电压
ECXTAC 32.768K   I/O晶振(ECXTAL)
        海尔笔记本W66工作流程
    RTCCLK(时钟芯片)——查RTCXTAL(南桥晶振)  BATTERY(电池)
   EC-RTC   +5.STB(I/O)  +V3.3AL  +V5AL-----查ISL6232(3V5V控制芯片)
   ECXTAC32.768(I/O晶振)------查ECXTAL
         PWRSW(开机键)
SLP-S4#  S3#  S1#(#表示低电平有效)—查EC OUTPUT PWRBTN#(I/O输出开机信号)
    主电路输出(POWER  PLANE)--查PWM(DC电路)MOS SWITCH(场效应管)
主要电源好信号(不包括CPU电源好信号)MAIN-PWROK
   ALL  CLOCK(时钟电路工作)

网友:
比较简单的深入一点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