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通用高压板输入电压

楼主(2011-05-22):
12V通用高压板接15V可以吗?

网友:
接在电源输出的15v可以的

网友:
一般没问题的·

网友:
我接上后亮了有十几秒就灭了!量ON开启信号电压被拉低了!我还有一块就没敢接!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接上后就亮了几秒就灭了!是不是电压太高的问题?

网友:
问题不大,可能灯管有问题保护了,也有可能高压板本身问题

网友:
有四个灯管!只接两个或者三个行吗?

网友:
现在的通用高压板做得太简单,很多都没有亮度调节线,有些液晶要接亮度调节才能亮的,不止开关线

网友:
不一定电压高的问题,因为现在有的工厂做的高压条质量本身就不过关,因昨天我就换高压条换了第三快就OK了,前两块换到其他的机子试过也是不行
第二个楼主你要排除灯管是否是OK的,这样维修起来就可以很快判断出问题的所在

网友:
只要将高压条上的12V接在电源板的输出部分的15V上  电压是不会高得    亮一下就灭还是出现在高压部分或灯管上  楼主在仔细用排除查一下吧

网友:
可以的。接上去电压应该会拉低!

网友:
先確認燈管是好的還是壞的。

网友:
应该是没问题的。你接上去在测测电压是多少。

网友:
谢谢大家!解决了!有一根灯管漏电!重新焊接后好了!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
没事的,放心接吧

网友:
应该没问题

网友:
你可以查查你那高压板上的芯片支持电压是多大到多大的,就可以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12V通用高压板接15V可以吗?

你可以查查你那高压板上的芯片支持电压是多大到多大的,就可以接了

网友:
你可以试验一下支持更高电压的 高压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