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高压变压器的简单测量方法,原创

楼主(2011-05-22):
前几天发了一个修复高压变压器的帖子,说要上几张怎样测量高压变压器的照片,今天终于整理出来了,分享给大家,觉得还可以的就给加个分。
高压变压器在路测量比较方便,对于现在通用的4灯高压板来说,高压变压器分为一体化单变压器

和分立双变压器

两种,一体化单变压器是两个高压绕组共用同一个低压绕组,分立双变压器是每一个变压器都有各自独立的低压绕组和高压绕组。低压绕组一般不会出什么问题的,问题应该都是出在高压绕组上,测量方法就是测量高压绕组端的电阻值,一般没有固定的明确的阻值,都是把两个高压绕组所测得的阻值进行对比,独立双变压器的这样测,用数字表2K档位,表笔无正反

一般两个高压绕组的阻值应该是一样的,比如都是600欧姆左右或都是1K左右,如果哪个阻值偏小(匝匝间短路)或非常大(断路)就应该是哪个变压器损坏。
上图测量结果一个687欧姆,另一个668欧姆,两个差距比较大,基本上可以判断为668欧姆的那个变压器高压绕组匝间短路

一体化单变压器的这样测量

两个高压绕组所测得的阻值基本相同,基本上可判断为变压器正常。
强调一点,
对于高压部分有问题的,首先要用备用灯管代换,确定不是灯管的问题后就可以用这种方法进行简单测量。
此方法只是粗略的测量,还需代换变压器进行验证。

网友(2014-03-26):
应该说,大部分修液晶的人都是这样测量的吧。

网友(2011-05-22):
高压板的修理,高压包故障是难点,谢谢了。

网友:
不错的一个简易测定方法

网友:
第一个感觉相差不是很大啊,应该每个都有一定的相差,这个相差怎么个界定法,要多少欧才算大

网友(点评):
相差一欧就可能相差数十匝数啊。最终还应是以灯管验证为准。

网友:
对哦。。   就算2个阻值不一样 这么能断定大的那个坏 还是小的那个坏呢。
不过也不是很麻烦,换了一个不行换另外一个,,呵呵

网友:
好的经验分享

网友:
楼主提供的方法是对的 遇到亮一下即灭估障时 不要先换灯管 先关机测量高压绕组电阻值对比 阻值较小的那一组 肯定不良了 因为匝间短路只能减小电阻值 另外无穷大的 也肯定坏了 开路无穷大

网友:
那要是后续的元件坏了阻止不是也有可能不一样啊 !

网友:
个人认为这个方法在实际有用上没多大的用处。最后还得换高压包来测试。

网友:
要看情况而定,学习就行了

网友:
差1-5欧不算差.

网友:
回复 网友A:

测独立的那个 应该把那个3kv的 电容弄下来再测吧?

网友:
我早就想搞这个了,谢谢

网友:
据我多年维修经验,就像电视机得红输出变压器一样。线圈匝间一般很难用万用表测量出来, 电阻一样也不一定能用。 除非匝数短路得多或开路  一般是代换。

网友:
比较准确的办法还是用示波器打波形,

网友:
买一个高压包和一个通用高压条估计价格差不多,还非得规格一样,还不如直接改通用的

网友:
还是先测灯管 灯管OK就改高压板得了  不然高压线圈多种

网友:
测阻值对开路有效,短路用电感表也测不出来, 代换ok, 只能参考

网友:
测阻值判断线圈匝间短路非常不准。有专业的匝间短路测试仪。

网友:
脉冲测试仪/DWX-05/DWT,层间短路测试机/匝间耐压测试仪 30000.00元,太贵了。不如自己做个简单的,配合示波器能测就行的。不知有人有这方面的资料没?

网友B:
回复 网友C:

请教一下,电视机偏红的故障怎么维修。我就会调整下,高压包的色度调整和亮度调整,都不管用。(我家的那台tcl29寸,偏红,他们给维修了换个件好了。)当时我没在家,也不知道换的是什么件。

网友:
认为有一定作用,可供参考,阻值差异大的就直接看出问题,差异小的再换其他方法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到网上搜下,应该有。很简单。不用示波器。现在记不清了。好像是做一个LC振荡器,振荡器工作时电压高,测短路的电感时,电感的Q值下降,导致LC振荡器频率下降或停振。电压会降低。

网友:
有人自己绕高压包的吗

网友:
这个方法还是可以的,不过实际上没有多少人会去量的

网友:
这方法可使,但不是最好的方法。本人先测量灯管。如果灯管OK 。加个通用板测试。问题一下就确定了。

网友:
有一定的意义,但是有局限性.有些短路了,但不一定测得出来.

网友:
很好的经验,在加上下面几位的参考就更好了。

网友:
楼主的方法是可行的,,不过本人在维修这类故障时,首先用灯管直接点,发现亮度不一样的,立即找到故障件了,,

网友:
难得你那么有心,以后还有什么经验拿出来分享一下,让新手也可以从中学到一点经验呀!谢谢了

网友(2014-03-27):
这技术真给力,我赞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请教一下,电视机偏红的故障怎么维修。我就会调整下,高压包的色度调整和亮度调整, ...

如果你会修,检查三枪的视放管输入输出电压是否一致,不一致的那个管子坏了-性能不良!
TCL电视坏的最多,以前经常遇到
如果你不会修,还是花几十找人修吧,时间用到修电脑上,把修电视的钱赚回来也是一样的结局。----因为释放板那里有6000V左右的高压呢,加速电压还将近1000V,小心为好。

网友:
楼主的帖子有使用价值,但不是很高因为这个方法要有前提条件:1,确定高压包有短路,而且其他元件都良好;2,高压包要有2个或2个以上;3,短路的线圈跨距要足够大。。。。

网友:
这样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