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1-05-22):
相机的故障很多都是镜头的问题,除外力造成的除外,很大一部分是摩擦系数变大造成的,拆开清洗以后用什么东西润滑才能保证他动作的顺畅呢
问题

网友:
以我的经验,什么都不要用,越用越糟,因为润滑剂可以润滑,同时也可以粘附。

网友:
同意版主的说法,我试过很多次,润滑剂有利也有弊

网友:
前几天修了个三星的镜头,什么润滑剂也没有用。就连高压放电也是直接用镊子短路的,重装后效果不错。镜头伸缩自如。给客户报200多,他没有接受,就把他镜头电机的供电线焊开了。也没有给他便宜。

网友:
三星镜头的套筒的材料不好。会因为使用的时间的长短,镜头的套筒型状会变化。而且由于镜头设计时的间隙过大。会进去大量的灰尘。

网友:
吉光片羽
的帖子
是有灰尘的,我用酒精清洗以后,在组装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