响应慢,偶尔蓝屏。

楼主(2011-05-22):
电脑有时安装软件会变慢,偶尔还会出现蓝屏。系统重装过也是一样。并且打开WINDOWS 7 的267个字体文件要等10分钟才行,中途会卡住。我在一台I3的笔记本上面打开也只要一分多钟,感觉明显不正常。还有就是,两条内存只有插在固定的两条插槽上才能开机,插其他两条插槽就报警。上官网看过说明书了,同色的两条插槽是用来组建双通道模式的。但是为什么只有白色的两条能用,蓝色的就不能用。试过只插一条都不行。升级了BIOS也是无用。配置如下:CPU  I5 760  主板 技嘉H55-UD3L  内存 金士顿 2G*2  硬盘  希捷 500G  显卡 索泰 GTS250

网友:
降频了吧?

网友:
换 硬盘   立即解决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扫描一下硬盘,应该是硬盘的事

网友:
官网去下载下主板芯片组驱动

网友:
检测一下内存吧,不行在检测硬盘

网友:
换内存,内存兼容问题

网友:
同意4楼的办法

网友:
硬盘 或者内存的故障   排除法看看

网友:
有的系统也会有问题
换个别的版本试试

网友:
呵呵,碰到过跟LZ同样的问题,根据技嘉官方客服的解释是说,要在白色通道插满的情况下,才能再插蓝色通道,否则就只能用白色通道!
技嘉的板老是出问题!建议换板!

网友:
扫描下硬盘开有坏区没

网友:
硬盘的可能性很大,查下坏道吧

网友:
确实是硬盘问题吗?求证一下。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你的内存不会是假的吧。换别的内存试过了吗。你这个问题绝对是内存问题呀

网友:
用测试软件测一下!

网友:
内存槽的问题把  不行换硬盘试试

网友:
硬盘问题大,先扫不行就换了,

网友:
检测下硬盘有没有坏道吧

网友:
检查硬盘先,估计有坏道。

网友:
有可能是内存问题大点,还就是你的配置对不对呢

网友(2011-11-05):
冲做系统看看

网友:
同意9楼的说法,还是排除法测一下内存和硬盘吧、

网友:
是不是内存不兼容引起的?

网友:
来自: 吉林白城
检测内存和硬盘

网友:
检测下硬盘或是重做系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