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C51-AR小板点不亮!

楼主(2011-05-22):
测试卡全0供电电压正常,不知道是不是芯片有问题,请高手指教!
华硕
芯片
点不亮

网友:
测各供电的电压是否正常???上些具体电压数据啊....这样才好帮你分析..

网友:
说说具体症状,还有各数据嘛 好分析

网友:
主板芯片级的问题在我们这没找到会修的,拿去检查的都说上面电容没有问题,现在不吐痰该怎么办了....

网友:
看RST对么,刷个BIOS看看

网友:
这板一般加热桥就OK,跑F1就刷bios

网友:
测量下U的复位正常不,这板采用的是6100的北桥吧!容易北桥出问题,你可以用风枪给北桥加热,看看能不能跑

网友:
压桥看一下

网友:
用风枪给加热。那是可以的。但是如果再出问题。那不去球了。最好是在BGA上做吧。这样一般不会对芯片造成过大的损伤啊。

网友:
时钟复位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