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R410SU

楼主(2011-05-22):
前些接同行一台返修机器,原来就是装不了系统。我测试发现此机器进入XP进度条要24圈左右,进入系统后还会卡,不上网没事,上网就卡,卡会又好了,然后会再接着卡住。南桥是SIS的桥,加焊后进入系统8圈左右,还能接受,给客户。十多天不到又出现同样故障,经过测试发现,进度条慢慢滚动的时候,把手压在桥上,机器就会很快进入系统,发热量很大。桥没有任何散热器,只能自己想办法加了,找了块台式机的南桥散热片,放在上面,D壳在南桥上面的是块梯形区域,合上D壳后散热片明显变得一头高一头低,起不到散热效果,拆机后,把散热片用钢锯打造成梯形,加上散热胶垫加以固定。测试数小时,一切正常。

网友:
够功夫,这种办法都能想出来,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