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 945GC

楼主(2011-05-22):
盈通 945GC 诊断卡跑45 44整板的电压都正常。问一下到底那里问题
问题

网友:
应该是没过内存,换条试试。。不行再刷个BIOS。。

网友:
座和桥是否虚焊,内存槽旁的排阻是否虚焊,系统总线是否正常,还有你可以换不同频率的内存试试

网友:
CPU我也换拉,内存我换了好几跟有的时间跑38 39 但是大部分的都跑 45 44

网友:
集成显卡的,北桥是不是空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