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机、自动关机?到底怎么回事?

楼主(2011-05-22):
有位老客户拿来一台式机。说老是死机、自动关机。CPU为INTER PED3.0 原先上的是945.据他说在家里时不时就会出现自动关机。断电。死机现象。经检测是主板的问题。后来换了一块ESC G31的主板。隔了一个月后他又说。问题依然。再后来检测电源温度过高,又换了个电源,和好一点的CPU风扇。大概过了三个月吧。今天又把机器对过来了。说还是那现象。经我初步检测:CPU温度过高,一般情况在60-85度之间。还发现了一个新的问题。那就是网线连接也不是很丄常 。时不时就会出现获得私有IP地址。很是郁闷?望高手指教啊?

网友:
其实当初你叫他换个u就好了的。pd的u发热太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当初,没有发现U这么高的温度啊。所以才??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过话又说回来。我也曾经这样认为过:因为以前在我们这里放着怎么玩都没事。一搬到他家就出现问题了。我也去过他家几次,只有一次我碰到过他所说的问题。还有几次那就是我去了就没问题了。刚走就又有问题了。

网友:
P D3.0的CPU发热量大,用鲁大师测温度看下,温度高一定要用好风扇,再加个机箱风扇吧

网友:
有些电源功率不够,也会导致这样的故障

网友:
换了这么多都不见你换风扇...

网友:
回复 网友C:

在家里可是开着空调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电源后来换的是长城350SD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E:

换过比较好一点啊。60元左右的啊。那你说说应该换个什么样的风扇才能解决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