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杂牌板

楼主(2011-05-22):
刚收到一张845杂牌板,代码是C1 D3 D5 07,就不下去了,换了内存,IO COM蕊片,刷了BIOS还是不行,不知什么问题

网友:
兄台查查显卡那块看看

网友:
时钟有问题

网友:
修好了说一哈哦

网友:
先换个好内存试一下,如不行,查内存的工作条件!

网友:
供电 时钟 复位 最基本的查了吗

网友:
IO换了 还要查下IO周边元件有没问题

网友:
应该不是外设的问题,杂牌的不过内存也是那样跑的,建议你先用锡膏加焊下通北桥的排阻看下,不行的就要查到北桥的信号线组织了

网友:
我也想知道这是什么回事,来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