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系F41不触发 有木有修过!!!通病!

楼主(2011-05-22):
   本人接了好多台联系F41的机子  都是不触发的  3V  5V都出来了  触发健开关电压17V  待机电流O.03   按下触发健触发健电压就变成了3.3V   电流没有任何变换    怎么修啊   一点维修思路都没有  有木有!!!论坛上有说触发建是连到ECKB926。。。。的32脚   然后从EC的18脚发错信号给南桥  我测了  32脚有高低高变换但18脚的3.3V没反映,,,。。。有木有修过啊!

网友:
不促发应该不是通病吧

网友:
基本都是MAINON信号不出吧

网友:
先找粉资料侃侃  侃看触发的条件

网友:
先测EC的工作条件,都满足的话换了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EC  的工作条件有什么呢?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acin   lid

网友:
换个EC看看呗,不行就搞下南桥,基本上逃离不了这俩

网友:
bios出问题的不少

网友:
先看看EC的供电情况,

网友:
可以刷个BIOS试试

网友:
这种不触发可能有轻微短路,查IO的工作条件,以及南桥的工作条件!刷一下BIOS试试!

网友:
测一下IO的工作条件:VCC  RTCVCC   PWRON#  KBC_RST#  RSMRST#  PWRBTN# 待机时都有高电平吗?

网友:
确认EC开机信号给南桥,刷BIOS,更换南桥试一下

网友:
哪有这么多通病,KBC的工作条件都量过再说吧。

网友:
感觉应该是BIOS的问题!

网友:
我也有一台进水的,修不好了

网友:
对,重点排查IO的工作条件,如果均满足的话,换个IO应该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