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 CPU没有复位

楼主(2011-05-22):
精英L4S5M主板,上假负载CPU上的复位与PG没有电压,测时钟上的PG OK内存供电正常,南测试卡上RST灯有跳变,不知什么问题

网友:
测试卡的RST灯有亮暗跳变说明主板供电和时钟电路正常,复位电路也基本正常了,但是在CPU上没有复位信号,估计跟北桥有关。你先按压CPU座再测试,再不行走一下CPURST的线路,估计问题就在CPU座,线路,北桥上。

网友:
没复位,就换南桥啥

网友:
赞同以上的分析判断。

网友:
SIS芯片组的U没复位跟BIOS资料有关系,你可以先刷下看看,这板南桥也容易出问题,你可以压着开下看看